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4-09):
请问下欧姆龙7段译码指令SDEC(078)怎么用,我在说明书上没找到,谢谢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欧姆龙7段译码指令SDEC(078)怎么用,我在说明书上没找到,谢谢哈

你仔细看手册了吗?

CPM编程手册第460页~461页。

工控网应该好好整整了,现在使用Firefox的用户也不少了,其他如中国工控网都可以接受FireFox的上传图片,为何就中华工控网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