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9-04-09):
请教各位,我用西门子440变频器控制22KW电机,但是为什么总是在电机停转时出现F0002号报警,我的减速时间是8,还和什么有关系啊

网友A:
电机带什么样负载?

网友B:
如果允许的话,把停车方式改为自由停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我用西门子440变频器控制22KW电机,但是为什么总是在电机停转时出现F0002号报警,我的减速时间是8,还和什么有关系啊
首先检查参数P1240=1?如果没有制动电阻,这个参数要等于1如果有制动电阻,说明制动回路没有工作。
第二,可以将斜坡下降时间延长,比如15秒或者30秒

网友D:
如果你的负载惯量很大,就还要回升增、减速时间

网友E:
呵呵;
电机停转时还与加速时间有关?

只与减速时间相关;

网友F:
自由停车和积分停车那个更适合惯性大的电机啊

楼主:
我这是数控钻床,有制动电阻,P1237参数是5,P1240是0.斜坡下降时间延长,比如15秒或者30秒对其他别的有没有影响啊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是数控钻床,有制动电阻,P1237参数是5,P1240是0.斜坡下降时间延长,比如15秒或者30秒对其他别的有没有影响啊 。
有制动电阻呀。那你制动的时间是否有要求呢?如果有要求,就是8S,就把制动电阻值减小(加大制动电流),来控制直流母线电压在制动状态时的升高。另外还要观察下制动状态是否造成制动电阻发热了。如果电阻不热,说明制动回路没工作,如果电阻热了,还报故障F0002,那说明制动电阻还应该减小。如果制动电阻已经选择在了变频器规定的极限范围,不能再减小了,那说明你的系统惯性太大了,必须延长制动状态的减速时间。直至停止报故障为止。

如果你的系统对停车时间没有要求,可以任意延长,那就把减速时间延长算了,还省事呢。

至于延长制动的减速时间对其他有没有影响,那要看你的钻床停车后与其他工序在实践上有没有什么关联,如果没有任何联系,就没有影响呗。

楼主:
谢谢了,我的机床对于停车时间是没什么要求的,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