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9):
   我公司的一个电动摇控门。已装了六年了。最近出现了故障,关门正常,一开门就开关跳闸。知道是短路引起的,但就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教哪位师傅。该如何处理这故障。

网友A:
不一定是短路,还有可能是阻力太大造成的
看看开门时,是不是有哪里卡住了

网友B:
可以先拆掉开门时控制电机运转的接触器出线端的线,然后遥控开门,就可以判断出是电机还是控制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C:
我像是接触器的问题
电机关门时好使证明电机没问题开门时跳闸有两种可能一是门导轨有破损的地方二是接触器的问题(多数是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