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9):
我公司用的丹佛斯1P至30P的变频器,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偶而出现接地报警14,断电复位后可正常运行几个小时,后又出现同样的故障~我想请教高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故障啊?接地报警是三相的相电流和不等于零引起的吗?在变频器外部有办法使不平衡的相电流平衡吗?

网友A:
1 建议检查进线电源
2 有些报警是变频器的软件的问题 可以咨询厂家
3 现场情况比较槽糕 接地措施不好

网友B:
现场安装布线是否符合EMC准则,对设备的正常使用有直接的关系。楼上说的很有道理。要认真的遵照厂家安装接线指导手册进行检查,是否有不符合要求的地方,并纠正。另外,检查电缆线、端子、电机等电气绝缘是否符合要求。等等。以此寻找故障点

一般情况,无规则的偶尔报故障,多数情况与现场电磁干扰有关。

网友C(2010-07-06):
1。检查霍尔元件
2。检查压敏电阻
3。检查控制卡的排线

网友D(2014-07-01):
丹佛斯的通病,如霍尔没问题的话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