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9):
一台机器二个工作位,完全独立工作,所以在一个PLC里的程序,一头和二头是一样的,二头就是从一头倒过去的,然后成批修改地址而成。时间等等,完全一样。但是同时按下启动按钮发现第一头在6S时间内要慢0.5S,并且开始累积。机器其它运行完全正常。于是把第一头时间调快0.3S,把步进转速提高500Hz。这时基本上可以接近同步。算是问题一。
触摸屏上的数据也怪怪。输入的数值显示出来总要少0.1,例如输入0.4,显示0.3 .输入0.9显示0.8.总是少。使用的了工程数据,倍率为10,PLC程序里面没有任何转换。并且调整倍率会更不正常。我的理解是,触摸屏的软件出了问题,在倍率上计算错误,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

网友A:
對于觸摸屏來說,倍率上的計算錯誤應該不太可能啦。

可能的原因是你的觸摸屏不支持浮點數的計算,因此在線性轉換的計算中出現了四舍五入,因此會有些差異。

如果你選用的觸摸屏帶有浮點數功能,應該就可以避免了。

楼主:
我想应该是楼上说的不支持浮点数运算了。看来要问一下威纶供应商的是怎么回事。当我的倍率在11的时候。1.0以下输入正确。1.1以上又少0.1,当倍率在12的时候,那就要看能不能算得完整了。这就应该是浮点数的问题。

网友B:
各种屏都是不一样的用法了
我们设备上有一个用组态王的,也是按加一后,又自动减一,就要按两下,才能加一。我没看他的程序,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楼主:
问题己经解决了,要在屏里设置成32位浮点运算

网友C:
学习了
以前用乘除运算的时候出现过这个问题
当时我用的是单寄存器
改用双寄存器才解决

网友D:
第一个问题应该出在程序编制上,仔细去查。

实现一些功能很容易,实现一个基本上没有BUG的实用程序很难

楼主:
第一个问题早己解决,在成批转换的时候可能出错,把下降沿变成了上升沿。
松下的PLC总是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但总说不出来,有时一个完全正常写的程序,运行起来却是另外一个动作,这种问题只能想其它办法也解决。

网友E:
看来得熟悉各种PLC的性能参数了
不能想当然的用自己熟悉的PLC的性能参数来做别的品牌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