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0):
LD X3
OR X4
OR X5
AND M2
LD M1
AND X2
ORB
ANB
LD M1
ANI M11
LD M2
ANI M12
ORB
ANB
ANI M4
OUT M13

网友A:
把这语句直接写到编程软件中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直接在编程软件下就可以自动转换;

楼主:
只有语句功能,都不知道如何写出来吗

网友C:
你要用编程软件在指令表模式下写出来,然后转换成梯形图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D:
打开编程软件,点击下面图片上红色箭头的按钮,切换到指令表状态,输入你的指令表语句(别网了最后一行要加END)。完成后,最次点击那个按钮,就切换到梯形图状态了

网友E:
帮你弄好好了,自己打开看看。

网友F:
呵呵,这个指令表很简单,根本不要用电脑来转换的。
不过,指令表写错了,整个程序共用了两个ANB指令,前面那个肯定是写多了,应该删掉,否则梯形图会出错的。

网友F:
正确的梯形图:

网友G:
呵呵,刚刚看了唐老的指令集我也看懂这个程序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以及搞定了。

网友H:
What is the software ?

网友I:
编程软件里可以相互转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