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V5.4的端口通讯错误问题,有图

楼主(2009-04-10):
如上图所示,请问这是不是因为PG/PC这地方没设置好的原因呢?
第一次装STEP7,也没有安装指导,都是点“下一步”装完的!
上面的错误号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解释手册,望大家指点。

网友A:
关于错误方面西门子无公开的解释手册~~
一般此等错误是由于适配器非原装或者适配器损坏的因素,当然偶尔会出现PLC的通讯口损坏的情况。

网友B:
STEP7中打开的是什么程序?与PLC中的是否一致。不一致的话重新硬件组态。随便打开一个程序怎么能连的上。

楼主:
多谢二位了,我这里没有PLC,只是下个软件来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二位了,我这里没有PLC,只是下个软件来玩
喔~~
如果你没有去和PLC实际连线的话,且无安装PLCSIM模拟器的话,你是不能下载程序,也不可以让你的Step7处于Online模式。

网友C:
绝大多数还是你设置有问题,PG/PC ,硬件组态,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