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0):
我做的温度控制 测量温度时一开始控制的比较好 波动不超过0.1 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总是存在0.5的波动 该如何调节呢

我用的温度传感器是DS18B20,采集要750ms 我采集到就发送给串口 控制周期是4s,还有我采用一个密闭的铁箱作为恒温箱的 这个可以么

网友A:
我也想做一个PID温控系统,你能把你编程的梯形图让我参考一下么?我的邮箱是mashweel@163.com谢谢了!!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实际温度是多少的,看调节的百分比
如果温度很高,差0.5也是正常的

楼主:
我只要控制到40度,一开始 控制的震荡不大,只有0.1运行一会后震荡就变大0.5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