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0):
pc与plc连接时显示:
无法与PLC通信,可能有以下原因.
通信超时(连线断开,不支持指定的波特率)该工程与链接的PLC类型不同.
PLC被复位了,请关闭窗口再执行.
监视条件机能出错.(执行了运行中的其他机能,使用了不支持的通信路径)
<ES:0180840B>
注:我的串行端口在COM4 波特率9.6KBPS。USB接口没问题,USB驱动已安装好。是不是PLC的问题?
 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在此谢谢了

网友A:
这样的情况,可以更换下线试试,线出现问题比PLC出现问题要多些
最好先用带串口的电脑、没USB转换的编程线测试下

楼主:
我将USB转换的编程线换到别的PLC上可以呀?

网友A:
能通讯的和这个不能的是同一品牌同一系列的PLC吗?

网友B:
你看PLC的型号与你电脑里设置的型号是否一样。

楼主:
都时三菱FX1NPLC,跟电脑里设置的型号是一样的呀?

楼主:
原来可以,后来电源瞬间掉电,然后就无法与PLC通信了~

网友C:
也有可能是通讯口烧毁了;

楼主:
可能是,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D(2015-07-17):
请问楼主:后来是怎样解决的?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