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0):
请教各位大侠~!小弟使用的GP2600不知为什么最近总是出现屏幕定格,也就是在10几秒之内屏幕上的显示全都不变(从定时器可以看出来,例如定时180S当运行到147S时屏幕显示定格,当过了10几秒后又恢复正常,而且定时器的时间又从137S开始计时,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赐教~!

小弟是个新手请各位大侠讲的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A:
用的是什么PLC  ?
通讯距离有多长?

楼主:
PLC是欧姆龙的C200HG,通讯距离6-8米左右。

网友B:
在你所谓的定格时间内,观察触摸屏左下角是否显示什么英文错误代码

比如:02:FF

楼主:
谢谢两位,问题已解决~!

网友A:
呵呵;问题已解决,请把解决的办法及原因在这描述一下,供大家参考;

楼主:
可能是屏蔽线的问题,由于前两天触屏通讯、以及编码器的线断了,造成于PLC通讯报警。由于手头没有合适的线,就用了两棵普通的12芯RVV线临时更换了。就出现了以上现象,由于RVV线没有屏蔽,我就试着用其中一颗线接地,没想到为题就解决了

网友A:
呵呵;
PLC与人机的通讯线我们还是建议买现成的;
除了个外型号外,一般价格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