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通讯控制

楼主(2009-04-10):
请问各位大侠,S7-200用作通讯控制变频器的同时可以控制其他的吗?如控制普通的开关量,在编写程序的时候有冲突没有,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A:
呵呵;当然可以了;

网友B:
没有冲突,应该注意的是通讯程序中已经使用过的数据字或字节不能用在其它的程序中.

网友C:
通讯就是对相应的地址写数值,所以都可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