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程块的设置

楼主(2009-04-10):
麻烦大家331-7KF02-OABO量程块设置的方向,手册上看得不是太清楚,害怕搞错.

网友A:
Step7軟體上的硬件組態中的模塊屬性里不是可以做設定?

然后對照著就可以了。另外,翻錯了死不了的,最多得不到數據而已了。

网友B:
模块上有说明啊,而且也有箭头指示

楼主:
按箭头指示做了,已调通.第一次用总是有点小心谨慎,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