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0):
FPX C30T的PLC 输出通过继电器带电磁阀 电磁阀线圈是5W的 有8个电磁阀  用的开关电源是150W的

当两个电磁阀动作是正常

但是当3个电磁阀动作时就不正常了

外部继电器和电磁阀都闪烁通断

PLC本身输出正常

也加有续流二极管(IN4007的)

请教下可能的原因

网友A:
可能有短路现象。不要加什么二极管,没什么好处。

网友B:
加DC24V中间继电器后再试一下;

网友C:
检查电磁阀和外部继电器的电源,监控输出电压和电流是否正常?或电磁阀改用其他直流电源(整流电源)试试.因电磁阀在吸合瞬间的电流冲击对开关电源的过流保护有很大影响(吸合瞬间开关电源自我保护切断输出,而无输出时又恢复正常,如此反复形成震荡).

网友D:
楼上说的"因电磁阀在吸合瞬间的电流冲击对开关电源的过流保护有很大影响(吸合瞬间开关电源自我保护切断输出,而无输出时又恢复正常,如此反复形成震荡)."  似乎有点不大可能,因为用的是150W的电源 按24V算 起码有6A电流.  楼主可以检查是不是第3个二极管搞反了, 或者单试第3个阀,  也有可能是电磁阀的线圈搞错了220V/AC了   因为他们的外行尺寸都一样的,有可能混了.  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的 只要有"认真"二字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