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09-04-10):
我用FX1N
我用绝对指令能不能做到这样子--
控制两个电机,第一个电机正转停下来后,第二个电机正转,第二个电机停止以后,第一个电机反转.第一个电机反转后,第二个电机反转.这样循环着.
不知道能不能这样??
谢谢...

网友A:
可以的,FX1N晶体管的可以控制2轴
定位指令完成后有个标志位M8029,可以用这个启动另一个的定位

网友B:
楼主讲的是普通电机的正反转控制吧?如果是两轴高速脉冲控制伺服的话脉冲只需要控制速度和距离,正反转还是可以用开关量的啊.

网友C:
用绝对指令当然只能是适用于步进或伺服电机了;
FX1N-40MT的型号可以;

网友D:
可以的,控制步进或伺服时,可以分别独立控制。这就是说,你想怎么控制两个都行,只要选好传送的信号
可以用定位完成信号,也可以在系统上加接近开关,检测到位后输出信号

楼主:
感谢大家!!
我还有个问题不明白就是正转完成了D2变成了OFF,他是不是马上反转.还是等条件再次满足时再反转.不知我有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A:
Y4的正负是指令根据脉冲位置自动得出的结果,输出是一个方向转,没有输出是另一个方向转

楼主:
呵呵...
谢谢你
我明白了,就是说我把S1里面写入一个负数的话,Y4就会反转了.正数就正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