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0):
目前本人遇到一问题,想与大家一起探讨。我企业的低压配电室安装了无功自动补偿装置,其功率因素约为0.95。某一车间现场的配电柜测量出的功率因素却只有0.6多一点,在其上加装电容补偿装置后,测量出的三相电流比原先每相约少50A(配电柜到机台的电流)。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从配电室处看,无功补偿已经够了,应该比较节能了。但是从车间角度看却又远远不够,每天至少可节约50*3*24=3600kwh,一个月则至少达10万度电(我企业一天24小时都在运行),5个车间则至少节约5*10万=50万度电了。这是不可能的,各位请说说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本人遇到一问题,想与大家一起探讨。我企业的低压配电室安装了无功自动补偿装置,其功率因素约为0.95。某一车间现场的配电柜测量出的功率因素却只有0.6多一点,在其上加装电容补偿装置后,测量出的三相电流比原先每相约少50A(配电柜到机台的电流)。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从配电室处看,无功补偿已经够了,应该比较节能了。但是从车间角度看却又远远不够,每天至少可节约50*3*24=3600kwh,一个月则至少达10万度电(我企业一天24小时都在运行),5个车间则至少节约5*10万=50万度电了。这是不可能的,各位请说说看。
回答如下:
1. 你的那些计算就自己把自己给骗了,想想你计算的量纲是什么-3倍的电流再乘时间怎能出来个千瓦时呢。
2. 请记住以下三个计算公式:P=3*U相*I*CosΦ=√3*U线*I*CosΦ;Q=3*U相*I*SinΦ=√3*U线*I*SinΦ;S=√(P2+Q2)=3*U相*I=√3*U线*I。
3. 车间吸收的有功功率未变,节约的电能是因为功率因素的提高,使线路的电流减少,只有50A从车间到配电室之间三相的线路损耗,得:50*50*R(车间到配电室之间线路总电阻)W,而不是你的计算。
4. 分散补偿可以节约线路损耗,但投资会增加些,长年计算还是有好处的。
5. 再说一个车间是这样,其它4个车间未必是这样,又怎能直接乘5呢。

网友B:
可以按2楼提供的公式算,但是注意单位。好端端将电量扩大了1000倍

网友C:
To 顶楼 : 你的公式都是  /√3 (除以_根号_3), 好像不吧, 应该是 *√3 (乘以_根号_3).

网友A:
引用 网友C:
To 顶楼 : 你的公式都是  /√3 (除以_根号_3), 好像不吧, 应该是 *√3 (乘以_根号_3).
对,应该是*√3 即p=3*U相*I*COSΦ=3*U线*I*COSΦ/√3=√3*U线*I*COSΦ。。。。。。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正,是我一不小心错把电流当功率了,直到今天上午我才想起来。特别是顶楼楼主。
   待我把帖子重新编辑后再发。

楼主:
我又写错了,是一楼

网友D:
电容补偿的无功功率后的实际使用有功电量大于没有补偿,但还是要补,就是因为感性设备运行需要无功电能,用电容可以提供设备运行所需的无功电能,这样便可以解决无功和有功抢跑道的问题,正如你所说的电流表所看到的视在电流小了很多。线路的容量可以大大提高。所以供电部门要求必须装补偿柜,并有奖罚制度。这样电力系统的线路容量的使用率才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容补偿的无功功率后的实际使用有功电量大于没有补偿,但还是要补,就是因为感性设备运行需要无功电能,用电容可以提供设备运行所需的无功电能,这样便可以解决无功和有功抢跑道的问题
这种提法有值得讨论的地方。
1. 顶楼所谈是一个车间的情况,配电室的计量没有变化,也就是说集中补偿已经满足供电局对功率因素的要求。
2. 车间的补偿叫分散补偿,如果是另外增加的电容柜,此时配电室的电容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投入那么多就可以满足供电局对功率因素的要求,所以,配电室的计量仍然没有变化。
3. 补偿后的实际使用有功计量不应增加,应该是减少,但减少不是很多。因为设备吸收的有功功率不变,减少也就是由于线路电流的减少而使线路损耗减少的这么一点点,这个减少应该是相对车间而言的。
4. 补偿后的无功计量应该减少,而且应该是明显的减少,功率因素才会有明显的提高,也是相对于车间而言的。

网友E(2009-07-15):
我现在也碰到一个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从电力公司按装的电子计量装置上显示的功率因素上来看,A相的功率因素总是上不去,总是在0.67左右,B相和C相在0.93左右,而从补偿装置上来看,三相都在补偿,三相电压平衡,三相补偿电流平衡,用电三相电流也基本上平衡,从功率因素补偿装置上看补偿正常,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