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替换问题

楼主(2009-04-10):
我企业有一种电机型号为YS7124/0.37KW/1400N/Min   380VAC    (这种电机另一个型号是AO2-7124)   卧式。  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想将其换成Y系列的电机有否与其相匹配的,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
应该可以,但是得转数相同的四极电机

网友B:
应该可以

网友C:
其实这类小电机配的难处在于机械尺寸与原电机是否一致

网友D:
只要机械允许是可以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