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0):
请教大家,我打算用台达的plc,sc系列主机。伺服部分我打算用东元的伺服驱动器和电机,这样搭配可以么,还请广大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可以的,要注意PLC如果为漏型输出,那么伺服要选择漏型输入的,不然不好接线的

网友B:
呵呵;
这个不叫通讯;
只是匹配的问题;
注意PLC输出的脉冲形式、频率等符合伺服的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C(2014-04-03):
东元伺服,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597473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