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0):
各位大虾好!
我刚刚接触三菱的PLC,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对软元件强制ON呢?(用GX Developer7.0连接FX2N)
我用欧姆龙的PLC比较多,感觉软件使用比三菱好得多

网友A:
编程软件中有“软元件测试”选择项,点击后出来对话框中可以对位元件强制,也可以对D数据寄存器赋值

网友B:
呵呵;
那是你对三菱的还没有使用熟练;

网友C:
去下载一本使用手册好好学习一下: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datum/200611/3-9366-24DF6AC9464F.htm

网友D:
每种软件都有各自的特点的

楼主:
谢谢各位!
后来我添装了GX Simulator6-C调试模拟软件可以对输入X位元件进行强制
但不能对直接对Y位元件强制,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呵呵;这是仿真软件,是模拟PLC的;
强制Y输出是用真实的PLC来操作的;

网友A:
Y是可以强制的,你的不行,是不是别的地方又用到了对这个Y的控制

网友A:
下面的图是用仿真软件的,
强制Y3接通

网友E:
4楼的应该正解!我用的是日文的编辑环境,中文的编辑环境和日文的应该有一点不同,具体的由于中文的我没有用过,所以也不好说。那就谈谈我的经验,在模拟的环境下,三菱的plc提供了相应的工具来解决上述的问题,可以进行位元的置位,计数器的清零,寄存器的付值等,很方便的!对于楼主所说的情况,可能是用于别的地方对Y的值又进行了输出。具体可以查找一下,特别的块付值的时候,很容易出错的!

网友D:
不能仿真,可能是你的程序中输出点有双线圈输出的情况,检查一下了

网友A:
也有可能是一个输出点虽然强制输出
但程序中又有别的地方控制它,条件没有成立,导致输出结果又变成OFF了

楼主:
谢谢各位!
昨天我发现PLC在RUN转STOP时,Y可以强制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