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故障代码

楼主(2009-04-10):
A-B plc
slc5/03的
远程适配器模块显示故障代码   E51  L31
L31是什么意思

网友A:
E51应该是第22槽的I/O模块存在“Stuck”运行时间故障,重新上电试试,若故障依旧就得换块了。L31是不是程序里有不支持的指令啊?我不太确认。

楼主:
谢楼上的 我在查一下

网友B(2011-07-06):
A-B 适配器故障
A-B 适配器(型号1747-ASB)上早期有E52 L07的报警,重新上电后报警消除,过一段时间后会再次出现,将后面第7个模块更换,几天后出现E51 L31报警,重新上电无法消除,请专家分析是何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