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1):
有哪位师傅有一套完整的电气设备巡检制度,可否让小王借鉴一下,谢谢!

网友A:
哎,都卖废纸了。早知道还有人要就不丢掉了!

网友B:
很多厂都有,但是大多很笼统,建议自己编一套,根据厂里的实际情况。可以参考《《电工安全用电>>

网友C:
我们这里也没有啊,私人公司,这方面都要自己弄的,累啊

网友D(2009-07-08):
电气设备巡检制度(巡回检查制度)

为了掌握、监视设备运行状况,及时发现异常和缺陷,对所内运行及备用设备,应进行定期和特殊巡视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修订改进。

(1)巡视周期。有人值班的变电所每小时巡视一次,无人值班的变电所每四小时至少巡视一次,车间变电所每班巡视一次。特殊巡视按需要进行。

(2)定期巡视项目。

1)注油设备油面是否适当,油色是否清晰,有无渗漏。
2)瓷绝缘子有无破碎和放电现象。
3)各连接点有无过热现象。
4)变压器及旋转电机的声音、温度是否正常。
5)变压器的冷却装置运行是否正常。
6)电容器有无异声及外壳是否有变形膨胀等现象。
7)电力电缆终端盒有无渗漏油现象。
8)各种信号指示是否正常,二次回路的断路器、隔离开关位置是否正确。
9)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压板位置是否正确。
10)仪表指示是否正常,指针有无弯曲、卡涩现象;电度表有无停走或倒走现象。
11)直流母线电压及浮充电流是否适当。
12)蓄电池的液面是否适当,极板颜色是否正常,有无生盐、弯曲、断裂、泡胀及局部短路现象。
13)设备缺陷有无发展变化。

(3)特殊巡视项目。

1)大风来临前,检查周围杂物,防止杂物吹上设备;大风时,注意室外软导线风偏后相间及对地距离是否过小。
2)雷电后,检查瓷绝缘有无放电痕迹,避雷器、避雷针是否放电、雷电计数器是否动作。
3)在雾、雨、雪等气象时,应注意观察瓷绝缘放电情况。
4)重负荷时,检查触头、接头有无过热现象。
5)发生异常运行情况时,查看电压、电流及继电保护动作情况。
6)夜间熄灯巡视,检查瓷绝缘有无放电闪络现象、连接点处有无过热发红现象。

(4)巡视时应遵守的安全规定。

1)巡视高压配电装置一般应两人一起进行,经考试合格并由单位领导批准的人员允许单独巡视高压设备。巡视配电装置、进出高压室时,必须随手把门关好。
2)巡视高压设备时,不得移开或越过遮栏,并不准进行任何操作;若有必要移动遮栏时,必须有监护人在场,并保持下列安全距离:
10kV及以下 0.7m
35Kv 1m
3)高压设备的导电部分发生接地故障时,在室内不得接近故障点4m以内,在室外不得接近故障点8m以内。进入上述范围的人员必须穿绝缘靴,接触设备的外壳和构架时,应戴绝缘手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