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1):
我是用的是iFIX4.0作上位机,从PLC读到关于压力的模拟量,我想用压力的上下限(F_HI或F_LO)停止/启动一台泵浦,如何实现?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呵呵;可以用PID来控制;

网友B:
好像不行吧,这个上下限是显示用的
可以在PLC里面编程的,比较数值输出,这个比较值在触摸屏上设置

网友C:
在plc里做好,方法多也方便。

楼主:
ifix的模拟量如何输出到下位机,例如将高限F_HI或低限F_LO输出到PLC中,如何将实时值F_FV和高限F_HI或低限F_LO进行比较。假设下位机是三菱Q02PLC。

网友C:
在plc中开辟两个缓冲区,一个是ifix的高限低限,一个是实时的数据,然后用比较指令。

楼主:
各位师兄可否举个实例参考一下:我在iFix中将高低限设置为了可控制,需要将这两个限值以模拟量输出到PLC中,然后和实时数据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