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1):
1:1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时,怎么选定变频器容量? 1台变频器并联驱动多台电机,请使电机额定容量的总和在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以下,并保留10%余量。 2:怎么解决高次谐波问题? 二极管整流电路会产生……5、7、11、13次……的高次谐波。 影响:电流增大、功率因数下降 对策:请装上AC或DC电抗器(3%压降左右) 3:怎么解决电压不平衡问题? 有时很小的电压不平衡会引起很严重的电流不平衡,甚至产生缺相。 后果:整流桥损坏,电解电容损坏(由脉动电流增大) 对策:如果某一相的电流超过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时,必须装上电抗器. *在轻载时出现电流不平衡,不会损坏机器。
4:如在输出侧有电磁接触器,有什么注意事项 ①在运行中请勿断开再吸合,因会产生很大的冲击电流。故有时变频器可能会跳闸。 ②发生瞬时停电时,使变频器停机。 因在发生极电短时间的瞬时停电(0.1秒左右)时,接触器会断开而变频器不出现欠压报警。故在复电时,产生冲击电流,变频器可能会过流跳闸。 5:对于使用环境有什么要求? ①温度 *允许周围温度:-10到40℃(如取下通风壳,可到50℃) 变频器内部温度比周围温度还高10~20℃ *安装在柜子里时,一定要注意柜子的体积、变频器的位置、排气风扇的风量。 *周围温度越低,变频器寿命就会越长。 ②湿度 *90%以下(无水珠凝结现象) 在相当于户外的情况下。如果周围温度突然下降,水珠凝结现象是会很容易出现的。 线路板接插件部分干燥后,绝缘会下降,可能引起误动作。 ③导电性灰尘、油雾、腐蚀性气体 虽然电路基板已防尘防湿处理过,但接插件等接触部分无法处理。 *油雾 →主要是风扇受影响 *腐蚀性气体→主要是铜排、各器件的管脚会腐蚀
6:如果现场的海拔标准高度超过1000M,有什么对策? 现场的海拔标高过1000m时,请把负载率减少(因冷却效果降低)。
标准2000m:把负载电流下降到90% 3000m:把负载电流下降80%

网友A:
请教
我的设备用的是三菱的变频器.运行了大概两年.期间出现两次不正常的抖动,就像是电机功率不足,拉不动一样.说是电流不稳也会引起这种现象,又有人说有变频器就不应该电压不稳,电压稳定就不会电流不稳,是这样的吗?谢谢!

网友B:
楼主上传的资料甚好,采用的形式是找答案的模式。而且都是传动方面比较热点的问题。值得收藏。特此封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设备用的是三菱的变频器.运行了大概两年.期间出现两次不正常的抖动,就像是电机功率不足,拉不动一样.说是电流不稳也会引起这种现象,又有人说有变频器就不应该电压不稳,电压稳定就不会电流不稳,是这样的吗?谢谢!
如果是偶然的,那可能性就很多了,也不用理会他。因为毕竟是偶然的。电网的波动,负载的波动都有可能造成电机转速的波动。

网友A:
这现象是去年八月份出现一次,现在这几天是间隔两天就出现了,而且持续五六个小时.因为我们的生产要求设备很稳定,这样的晃动是不允许的.我们有两台这样的设备.他们是同时晃动同时正常的.我们怀疑是电压的问题,但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测量电压是393~395之间,也应该是正常的.电工说是机械的原因,我们也找不出原因来.

楼主:
你量过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吗?电流平衡吗?

网友B:
这种偶然出现的问题,应该检查下电机和传动系。

网友A:
电流也测量过了,是正常的.现在已经是连续第三天了,这一天中有时严重有时没那么严重.电工认为说不关电的事,应该是机械传动部分的事.我们也这样怀疑过,但真有这么巧,两台设备同时抖动,严重时一起严重,轻微时也都轻微,甚至某一瞬间猛的一下抖动也是同时的.除了电,好象又找不出什么公用的东西.而且就是在抖动很厉害的时候,也听不到设备有一点异常的声音,但会听到马达的"呜呜"声也随设备一起有规律的时轻时响!真的很时头疼.谢谢两位给我提的建议!

网友B:
不排除电网的抖动(不稳定)问题,可以用示波器监控电网的波形,在出问题时是否有畸变?

网友C:
资料挺好的啊!适合我这样的初学者

网友A:
谢谢指点!
前两天我们请了电力局的专家过来用他们的设备测量过了,说是我们的变频器产生了谐波,这个谐波电流和电网电流是反向了,所以机器得到的功率就要少了,有时损耗的功率高达20~30%,所以就出现了这种现象.
他们说有三种解决方案,
一是装滤波器,但成本太高,不划算.
二是什么忘了,但效果不怎么好,基本上不考虑.
三是说现在生产的有些变频器本身就带有抑制谐波功能,所以换变频器.
请教各位大侠,这所谓的谐波真的和电网本身一点关系都没有吗?(电力局的人这样说的),还有真的现在有这种可以抑制谐波的变频器吗?

网友D:
很实际国。

网友E(2009-06-03):
学习了,资料挺好的

网友F:
很好值得借鉴

网友G:
看到前面的时候我感觉也是谐波的影响,看到后面电力局的测量结果,谐波的可能性大,你可以跟做滤波器的厂家联系,共同来考虑解决问题,可以先试用的,如果没用就退货嘛,大不了给他们出点设备的运费,不过滤波器最好用有源的,不要用无源的。

网友H:
waitingxie,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想知道结果。

网友I(2009-07-19):
受益良多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网友J:
总结的很好,适合初学者

网友K:
变频器上电不显示,电源指示灯亮。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