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在线等待

楼主(2009-04-11):
请问师傅们这中小型空气开关,接触器,继电器,漏电保护器 怎么接线啊是不是跟其他的空气开关一样上端进零火,能给个具体的解释或者画个接线样子吗 谢谢
这中小型的漏电开关在配电箱里怎么接线 麻烦师傅们了 徒弟刚上路
要是个个连接配电箱的接线图就好了 详细解说一下嘛

楼主:
肯定大吓帮忙指点

网友A:
这不就是漏保吗?上端进线下端出线,零火接线端都有L , N标志说明

网友B:
有些问题不需要在这提出来,看看说明书就可以了

网友C:
上进线下出线

网友D:
先看3遍产品说明书吧
上进线下出线基本是对的
漏电保护器是下进下出, 不用担心出错, 下进的已接好了, 你只有接出现了

网友E:
一样的,上端进,下端出。
下面有个盖,打开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F:
这些都是经常用的漏电保护开关,一般上面都有图的哦.

网友G:
看仔细点,开关上就有接线说明.只要是电工都会接的.如果不是电工千万不要和自己的性命过不去!

网友H:
你是不是电工 晕

网友I:
我和10楼深有同感!

网友J:
呵呵,还是暂时不要上电了,等看明白了接线图再说吧,丷丷

网友K:
看看说明书吧,上面一定写的很明白。

网友L:
上面是进线下面是出线。这是现在非常普通的开关
漏电开关在选择时注意用电器的电流略大一点可以但不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