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1):
请问,proface的 GP37w2屏与 三菱 FX1N-60MR之间的数据线能否自制啊,如何找线号的对应关系啊?

网友A:
呵呵;用RS422,可以自制,不过还是买现成的方便;

楼主:
422是25针那个吧,我用的那个线断了,断了好几个,PLC那边是个圆头8个头的,这个线号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什么啊,网上有说明书吗,跪求跪求!

网友A:
呵呵;
GP上那个25PIN的上面RS232及422都有;找到具体的针脚定义;

楼主:
请问  SD A,  SD B,   RD A,  RD B,  SG,FG是什么意思?

比如SD A 应该 焊接在422接头 的哪个位置啊?

上面那8个应该和422个个对应吧! 谢谢帮忙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  SD A,  SD B,   RD A,  RD B,  SG,FG是什么意思?

比如SD A 应该 焊接在422接头 的哪个位置啊?

上面那8个应该和422个个对应吧! 谢谢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