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1):
电控柜在运输过程中受到撞击,导致里面的变频器严重受损,目前BOP面板已经掉落,插孔也坏了,不敢盲目通电,怕有内部短路,请问,我该怎样测试!谢谢

网友A:
这有点麻烦了,还是返厂检测一下吧

网友B:
这几乎就是天价维修费了~~~而且厂家也不会承担保修义务了~~

网友C:
返厂检测

网友D:
如果是新的(在保修期内)可以与供应商协商维修(也许要付点零配件成本费)。如果不能修理就当是报废了,自己“死马当活马医”了。反正坏了总要拆开的。自己小心拆开机器(注意做好详细记录以便再装好),首先检查有无短路现象,其次检查有无印刷板折断现象。如果不是很严重,可以先把进线/出线全部拆掉,单独通电试验。其实许多“粉身碎骨”的设备还是能正常运行的,只要能正常显示、可正常设置,就可以试着接输出验证。如果一切正常,相信修补破碎的外壳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E:
还是先不要自己处理的好;
找供货商或维修处协商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了,先换个新的给客户好了

网友F:
不幸的事,在不发达地区这个损失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