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1):
各位高手们请教一些基本问题
我现在刚开始学习工控的知识,在研祥网站上看到了单板电脑 和工控主板,但是两个我看差不多啊,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吗?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仿人机器人,通讯层是CAN总线通讯 ,本想选一带有CAN接口的工控主板,我不确定是不是有个工控主板就可以了,它工作的时候没有风扇可以工作吗?如果需要加风扇的话,是不是还有像PC机那样有机箱啊?那个单板电脑又是什么意思呢?
刚开始学习,希望大侠们指点

网友A:
主板的话,要插到工控机上的。单板电脑就不用了

网友B(2010-08-04):
单板电脑也叫嵌入式单板计算机是工控主板中的一种,不带扩展功能或只能扩展三块一下的扩展卡,你要带CAN功能,就得选带CAN功能的单板了,带CAN功能的比较少,可以选择扩展一个104的CAN卡即可;需要无风扇,就得选功耗小的,一般建议总功耗不要大于15W就可以;至于要不要机箱,只要你的设备上有固定位置且安装可靠、防护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