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1):
只知道三相三线漏电是三根相线穿过零序互感器来感应三相电流矢量和.单相漏电是零线火线穿过零序互感器来感应.请问三相四线漏电开关保护原理是怎么样的?

网友A: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这问题你 baidu/google 了没?? 那里应该有答案的.

网友B:
三相加零线过零序互感器

网友C:
有零线才能形回路啊。肯定要零线穿过才行啊!

网友D:
就是三相线和零线都穿过零序互感器

网友E:
哦,这个我也学到了,原先还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