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1):
1台设备 站那看了2小时 都运转的好好的,走开没到 半小时就自动停止了.
这叫人郁闷的.....再次蹲点守侯1个半小时,仍然运转正常,走了才 5分钟再度自动停止
完全不知道什么状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它停下来,

这上面都是导致其停止的外部条件,上面全部闭合机器才能开启

像这种 任何时间都有可能发生且不知道原因不知道故障时的现象的故障
有什么方法能知道是那个条件导致机器停机的呢?

这机器工作一次起码要10来个小时,停一下 前面全是白做了,老子昏~~
要一个个去排除PLC外部短接,还要再开机调试,太浪费时间和效率了!

网友A:
当M60输出时,抓前面的第一个条件没成立的信号
用M60分别和每个前面的条件的反,去分别置位一个位,只抓第一个
非正常停机时查看哪一个被置了位

网友B:
把前面这些条件都去SET一个内部继电器(并用它的"非"去RST)当停机时看一下是哪个继电器复位了,再针对这个输入去检查是震动引起瞬间通断还是总的电源有瞬间断电情况.

网友C:
记录停机时各触点的状态,就不需要人在那儿蹲守了。这种信号,靠人的眼睛可能看不出来。
再有就是分析各触点所联接的外部设备哪个可能出现误动作,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改动一下程序 这是个比较快捷的办法,只要故障出现就可以知道是那个外部条件导致它停机的,就可以去找相应的外部输入那出问题了!
4楼所说的记录停机时触点状态,关键停的时候我人不在啊,当我赶来看的时候,没任何异常,  X14 15 17外部接的常闭 X10 11外部接的常开 PLC上点都亮的.
3楼的看懂了,2楼的说的比较深奥,资生级别写的见习级别的还看不太懂

网友D:
ldi x14  (inc  d0 或者SET M0 以下同
ldi x15  inc d1
ldi x17 inc d2
ld x10  inc d3
ld x11  inc d4

网友E:
我们这里有个现象和你的一样,机器有时候停一下,后来检查是提供输入信号的接近开关的电源接在24V下的一个空开上,而空开接线没有接紧,导致某个时候掉电。

楼主:
谢谢 6楼 7楼
6楼的这个好  呵呵 还能看出 那个条件动作了多少时间...比如X14动作1S  D0=10

网友F:
这种情况是设计者的疏忽,不管是机械还是电气都是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的.! 就算是知道哪个输入点发生突变,你又有什么办法了?还是改进吧.......

网友G:
设计比较详细的故障报警表,有助于找到故障点

网友H:
有GOT的话可以在GOT上设置对应的监控;

网友I:
用电脑连接PLC监控,机器停止后运行程序会保持在那里,一目了然.电脑需有PLC编程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是设计者的疏忽,不管是机械还是电气都是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的.! 就算是知道哪个输入点发生突变,你又有什么办法了?还是改进吧.......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某根线虚接造成的,找到了,紧一紧就好了,不干设计什么事的。

网友G:
呵呵,有些事情还真不能想太复杂了

网友J:
我这也有差不多这样的故障,有时开动一两天都没事,隅尔就来那么一两次,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

网友K:
上面的朋友说的方法完全同意,一般系统的一个扫描周期是非常短的,紧凭肉眼是看不出来的,那就需要将系统当时的瞬间状态记录下来,然后分析.另外如果你的X点都是硬件的输入信号的话,那么首先应该检查硬件的输入点接触是不是良好.

网友L:
建议换几个输入点试试,重新接下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