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带图问2个指令,各位请进

楼主(2009-04-11):
我想请问一下,图2的R1是什么指令?
还有图3的[TXK 20]是什么指令啊?谢谢~~
0

楼主:
继续在线等~

网友A:
我看像是松下的编程软件,但是我没见过txk这个指令
如果是松下,那么r就是内部继电器

网友B:
R为松下的内部继电器。
TXK 20
0 的意思是,时基为0.1秒,定时器编号为0,定时时间为20*0.1=2秒。
TX 定时器 ,如果是TR 就是时基为0.01秒,TY就是1秒,K20定时时间

网友C:
呵呵;这老师的作业,你们没有开PLC的课怎么会留这样的作业;
找本松下的PLC编程手册好好的学习一下;

楼主:
那应该用什么指令表示出来啊?其他的指令我都写出来了,只剩下这2个指令写不出......

楼主:
还有,我觉得那个R1图标可能印刷错了,我有另外一张梯形图是跟这张一样的,那里是OT R1的~但是这图的R1就不明白是AN R1还是OT R1了~~
那个TXK我把它译成TM K 20助记符,又不知道对不对,就是那个TM后面不知道跟什么,书上面是跟定时器编号的,这个图上没有,不明白

网友B:
OT 输出
AN 与指令
TX 定时器指令 K20 十进制常数20
定时器编号在[]中。
老大,你这样问没完没了,去拿本手册,然后安装一下FPWIN GR软件试试看吧。

楼主:
不耻下问嘛..........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