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1):
FM350-2怎么用啊 急啊!
有明白的能不能加我Q38273817
或是留个电话
要不就给我讲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看看说明书啊

网友A:
先装FM350-2的驱动程序,才能设置参数

楼主:
说明书也看了
程序也装了 也按照说明书简单调试完成了
我就想知道怎么能把计的数读出来,或是说计的数都存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B:
装上FM350-2的驱动程序后,有FC1——FC4可以直接调用,你再看看帮助,好像在DB1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