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9-04-11):
各位好:我用plc控制变频,做定长控制,一百刻线的光电编码器,做好程序后,块之间挺准,就是差轮径系数。怎样做程序?

网友A:
差轮径系数?
是传动比吧?

网友B:
好像有一个公式,可变的参数与产品厚度(直径)有关。

网友C(2009-06-07):
谁能提供一个PLC与MASTERDRIVE控制的实例,谢谢了
jizhetuanzhang@163.com

网友D:
新的轮径系数=(设定长度/实际长度)*原来的轮径系数.

网友E:
好像不怎么懂----------------------

网友F:
应该是有一个参数的,仔细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