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1):
以前做电工接触的是装修布线,现在做建筑工地,有提升机,塔吊,和灰机,都要用上交流接触器,控制升,降,开,停,请问交流接触器的工作原理,还有人用几个交流接触器做倒顺开关,求助老师们的讲解!先谢了!

网友A:
找本书耐心看看心理就有底了。
关键是你的逻辑思路要清晰。

网友B:
接触器说白了就是一个电动的三相开关,作为一个电气元件,你知道接线方法和选型就可以了,主要是要有系统的电工知识,这明白那些正反转啊,星-三角啊什么 的

网友C:
你所用到的就是一个启动,停止,正反转,一般的电工书上都有,自己看看。

网友D:
找一个在工厂做电工的朋友教你接线吧。我觉得你很可能你就是看得懂电路图,也不一定会接线。

网友E:
在工厂做电工的朋友教你接线

网友F:
使电磁线圈得电,控制三路通断

网友G:
你要是对电工的基础知识知道的不多,最好先充一下电,补一补电工技术。这些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网友H:
简单的说就是通过低压来控制高压,通过电磁线圈的吸合和断开来控制的.

网友I:
简单的说就是通过低压来控制高压,通过电磁线圈的吸合和断开来控制的。同时利用它的常开常闭实现电机的自保互锁

网友J:
简单,线圈通电接触器吸合,再接个自保线就 行了 。你 要先弄清楚哪个是常开哪个是常闭,接法有很多种的

网友K:
简单的说就是接触器有一个线圈,一通电就会有电磁吸力,用电磁的吸引和弹簧的复位来让触点上下移动,导致触点的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