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2):
DT数据区 在软件里面设定了掉电保持数据区范围

但是掉电后几个小时数据就不保持了 请教下原因 谢谢!

网友A:
加上备用电池就行了;

网友B:
"掉电后几个小时数据就不保持了"是因为PLC的这些数据仅靠电源电容器的电能保持,没有备份电池.你可以使用AFPX-BATT的备份电池,如果不是自己设定了断电保护区域,就必须记得使用默认的断电保护区域的寄存器.另外,松下PLC都有EEPROM区,它的数据即使没有电池也不会丢失,而且即使把程序全部清除这些数据也不会丢失(这些数据可以用F12/P13读写).

网友B:
补充一点:FP-X C14的PLC是没有备份电池的,所以你只能使用DT1652以后的数据保护区做停电保持.

网友C:
原装电池70元一个,寿命约10~20年。可以指定保持开始区,不装电池数据会在上电的时候丢失,这在说明书里写的有。

网友D:
掉电保持是要靠电池的,应该是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