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精度选择

楼主(2009-04-12):
各位大虾:
   俺是个新手,新接到个任务,设计一个运动轴定位精度要求为0.005mm采用光栅反馈的。那么我采用光栅精度应该在什么范围。哪个厂家的比较稳定。谢谢

网友A:
如果是直线就选光栅尺,如果是圆周就选绝对值编码器.具体型号询问销售商就可确定(记得仔细研究该品牌该型号的说明书和技术参数,确保能达到并超过你的技术指标).

网友B:
意大利GEFRAN的还不错!用用看。

网友C:
光栅的精度要比定位精度高一个等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