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触器的问题!

楼主(2009-04-12):
当我启动时, 88X 每次都能吸合,但是接触器88 只吸合一下立即弹开,弹开后测量接触88的线圈电压为440V,但接触器不会再动作,只有停止后在按启动按扭才能再动作. 高手分析下问题! 谢谢!   把风机的马达线拆掉后所有控制都是好的.

网友A:
88弹开后线圈2端电压还有440V?
奇怪

网友B:
应该不是普通的接触器吧?看情况似乎是马达有问题,导致保护电路动作,楼主图纸不全,88辅助触点的去向不明~~~

网友C:
以你的说法88接触器线圈两端电压有的,另外你说将负载去掉后,所有控制都是好的,88接触器也吸合了吗?但是从你发的图来看88接触器回路里没有来自热继电器的保护电路啊。

网友D:
你使用数字万用表量的

换指针式

网友A:
???
数字表不可靠?为什么?
我怀疑不是量的a1,a2端,或接触器太特殊了。

网友E:
估计你的接触器比较特殊,电机有问题,启动时电压拉垮,接触器低电压释放,由于接触器线圈接有电子元件,如二极管,电容之类,在线圈两端电压未消失之前,不能再次启动,斯莱德接触器好像就有这样的,具体情况记不清了。你检查一下电机,有无问题,检查一下接触器,进口接触器电子电路部分一般是封装的,最好询问一下接触器厂家,有了答案记得传上来,让兄弟们也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