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2):
我单位打算用英威腾变频器改造一台回转炉,电动机功率185kw,4极,380v,电流337A电动机运行工况见以下链接(以前的求助贴)

该电动机原来用施耐德ATV71 200kw变频器驱动,但多次反复发生故障至今未修好,现公司决定弃用ATV71变频器,原安装单位建议改用英威腾变频器(因安装单位去年帮我们上了一台英威腾CHF系列500kw的变频器,驱动450kw的电动机带水泵,使用至今还不错,价格也公道)
安装单位初步选用CHF系列220kw的变频器替代,本人建议用CHE系列开环矢量运行,但安装单位认为无必要,我们的领导也听安装单位的。请问各位特别是英威腾的工程师,该电动机负载选用CHF 系列是否可行,改用CHE系列220kw是否更好,两者差价大概多少?因该变频器是安装单位免费帮我们更换的,他们会不会对价格比较在意.如果有必要我们会补差价。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11022002400001

楼主:
CHF系列:V/F控制变频器
一、优化的V/F控制
CHF系列变频器采用DSP控制系统,完成优化的V/F控制,比传统V/F控制更具优越的性能。
二、经济型结构(G/P合一)
CHF系列变频器为通用型变频器,主要面向简单调速应用客户,采用G/P合一结构,更能满足大部分客户的功能需求。
三、主要技术参数
1、输出频率范围:0.00~600.00Hz
2、速度控制方式:V/F控制
3、指令通道方式:操作面板、端子控制、远程通讯控制
4、频率给定方式:数字键盘给定、模拟量给定(电流、电压信号)、高速脉冲给定、远程通讯给定、多段速给定、PLC给定、PID闭环给定等,可以多种频率组合和切换
5、起动转矩大:1Hz/150%
6、载波频率范围:1.0K~15.0KHz
7、速度控制精度:±5%最高速度

楼主:
CHE系列:开环型矢量变频器
一、真正的矢量控制
CHE系列变频器采用DSP控制系统,完成真正的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开环矢量控制),与V/F控制相比,矢量控制有更大的优越性。
二、经济型结构
CH E系列变频器为简易型变频器,主要面向配套客户,能满足大部分客户的功能需求。
三、主要技术参数
1、输出频率范围:0.00~600.00Hz
2、速度控制方式:无PG矢量控制(SVC)、V/F控制
3、指令通道方式:操作面板、端子控制、远程通讯控制
4、频率给定方式:数字键盘给定、模拟量给定(电流、电压信号)、远程通讯给定、多段速给定、PID闭环给定等
5、起动转矩大:0.5Hz/150% (SVC)
6、载波频率范围:1.0K~15.0KHz
7、速度控制精度:±0.5%最高速度 (SVC)
8、自动电压调整(AVR):当电网电压变化时,能自动保持输出电压恒定
9、自动限流:能限制电机电流的最大值,从而可靠地保护变频器和电机

网友A:
185kw的回转炉电动机与450kw的水泵电动机是有很大差别的,水泵能用的变频器回转炉不一定能保证不出故障.所以必须先找出施耐德ATV71 200kw变频器故障的原因再考虑是修理替换还是改品牌.否则再出现同样故障的话你准备再换什么品牌的?

网友B:
嘿嘿,感觉楼主不像是用户,倒像是应为疼的托。为什么呀?看看他的表述,全面的介绍应为疼的广告,对自己的技术指标和现场的技术需求却只字不提。而且...

其实对于一个现场应用,主要关注的应该是技术需求和技术功能,有了这些元素,再去找适应这些技术条件的装置。至于品牌绝对不是主要的。

楼上点评甚好!完全同意。其实商业广告在技术论坛里所以被唾弃,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忽悠。现在网络的流行语用一个字就概括了他们:托。^_^

楼主:
ATV71维修历程:
1、安装后使用13天就在运行中跳空开,跳闸前运行电流不超过250A,查IGBT炸毁3个。
2、施耐德厂家拉回去维修一个多月,再次投入使用正常。
3、临近到过保修期不到一个月(保修期一年),变频器再次在运行中跳空开,IGBT炸毁2个,触发板烧毁一块,厂家现场维修3天后重新投入使用。
4、去年6月,因工艺原因,电机正常停车,变频器带电待机,16小时重新变频启动电机,报电机短路故障,减低负荷后依然不能启动,因生产急需故改工频启动正常。
5、后面在低负荷时又试过几次变频启动,同样报故障,先后又炸毁IBGT4个,触发板烧毁3块,电源板烧毁一块,电子电流互感器烧毁3个,期间还送到武汉维修。装好试机有异味查主控板烧毁,IBGT又烧毁2个,触发板烧毁2块至今未维修好。
6、代理商认为已没有维修价值,且认为ATV71系列质量不太好,故和我单位协商免费更换一台英威腾CHF系列的变频器。
7、该变频器所驱动的电机完全不需要调速,只求在满负荷因工艺机械或停电停车后能马上启动。

网友B:
有一个疑问,施耐德的装置如此脆弱,那施耐德的产品还能在市场中立足吗?这个品牌还能存在吗?

炸机必定有炸机的原因。不分析和确定炸机的起因,换品牌解决不了问题。一个品牌能够在市场中确立,说明它必有存在的道理。就像汽车,一般的品牌出现撞车事故会死人的,宝马、奔驰、沃尔沃出了车祸,就不死人吗?也照样车毁人亡的。所以这样比喻,是说明一个道理,任何的产品都会发生故障,但是故障的起因一定要明确,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的作出处理决定,才能正确的解决问题。

网友B:
如果现场需求真的如楼主所介绍的:“该变频器所驱动的电机完全不需要调速,只求在满负荷因工艺机械或停电停车后能马上启动。”那还用变频器做什么?搞个软起动器足矣。估计用户再次被别人忽悠了。

楼主:
软启动根本不够力,同样类型的负载我们试过,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另一台250kw的回转炉,原来设计是AB公司的软启动,电机额定电流460A,运行电流约360A,当电机突然停止后(如外电限电,打雷,回转炉机械故障,工艺要求等),16小时以内软启动不够力启动,软启动的初始转矩,启动时间等参数,甚至直接启动我们都反复试过,回转炉转动了约60度的就不动了,电机堵转,我们的变压器容量是800kva两台并列运行,并已调到III档。
遇到这种情况只有用一台15kw的电机通过减速机与大电机同轴相连,低速把炉内物料慢慢拉出,期间还要把回转炉3MPa的压力泄掉,并让炉温慢慢由250℃降至100℃左右,需时大约16小时,拉出来的物料有二十多吨全变废料,并严重影响后续生产。

楼主:
后来我们上了一台施耐德ATV68系列的变频器,变频器功率315kw,改完后启动非常顺利,即使变压器我们调回II档,回转炉都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停机,实现满负载启动,甚至超负载启动,与耽误16小时生产及产生二十多吨的废料相比,还是非常值得。

楼主:
至于现在这台回转炉为何不选用ATV68系列,估计是代理商选型不当,或者投标时价格不高(听说68比71的贵,不知是否),现在免费更换英威腾估计代理商亏了不少,所以找个便宜的国产品牌,单位的上层领导也不懂这些具体的技术问题,但又不相信自己的员工,代理商怎么说领导就怎么信。

声明:本人不是英威腾的托

网友B:
这就对了,你应该从第一贴就这么介绍,OK了,把现场的是说明白了,这很好。

其实,你的问题是回转炉的惯性太大了,加上负载,所以起动转矩很大。直接起动起动转矩是够了,但电网的容量有限制了,这是矛盾,所以采用变频器启动是因为变频器的起动转矩可以在1.5倍左右,如果斜坡启动的时间适当的延长,转起来就没问题了,而且,电网容量也是没问题的了。这个很经典的启动问题。

软启动不行?似乎没道理,加长斜坡时间加大软启动的容量应该可以的,软启动的起动转矩应该也是1倍以上的呀。需要确认下。

好好,知道你不是托了。对不起!

网友B:
似乎知道为什么炸机了,启动状态变频器的过载运行时间超长造成IGBT过热所致,因此,变频器的选型确实很重要!楼主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网友A:
重载启动造成电机堵转,电机堵转电流造成变频器炸模块.除了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当外,只能说运行条件太恶劣,那国产的虽然在风机上用过,但不能保证在这里不炸.三思而后行吧.

网友C:
我们公司的炉子也用的变频器,变频器有段时间老跳掉(偶然性)。厂家来了很多次都没有找到问题。本来准备换变频器的,最后公司又找了个人来看,原来是炉子的冷却电机的风叶常时间受热有点变形了,造成电机的风叶动平衡严重破坏,从而造成变频器跳掉。我最后得出经验,变频器出问题的几率很小的,一般是都是负载出问题。

网友D:
71的变频器小功率的确实挺好用,调试也快捷,但是大功率的,我曾调试过250KW的,当时报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电机接地故障,电机短路,无负载等,当时一头雾水,没办法,一 我们把现场线路全部检查一遍,保证干扰小 二 把厂家喊过去,检查 把变频器软件版本又换个更新的 后运行一直正常

网友E(2009-06-07):
楼主写的现场情况比较详细,很好。
我们也在用施耐德ATV-71的500KW变频器,感觉也是不爽。报电机短路故障是常事,偶尔还会突然停车。据说(不一定可靠),68系列比较不错,但68是芬兰的伟肯代工,成本较高,于是就自己生产了这个低成本的71,唐山附近的很多钢铁厂都用了71,貌似问题很多,后来升级了固件,情况有所好转,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楼主要用的国产变频器可以试试那个矢量型的,那个V/F的我建议千万别用,否则应该会出现速度不稳等现象。
如果选进口的,美国的AB应该有个PF400P,价格比其他的进口品牌都低,性能应该比施耐德的71好不少。

网友F(2009-07-26):
个人觉得
楼注意   风机泵类负载特性和  回转窑的特性是有很大差别的
选型时一定注意    不是很建议国产变频   倒不是我崇洋媚外   类似于这种很关键的设备选些进有成熟案例的进口品牌  要好些    国产变频也不错,但是再这些较为特殊的应用中还有差距。

网友G(2013-11-22):
改造回转炉

网友H:
回复 网友B:
一个品牌有一个品牌的特点!或许换一个品牌就好了!不是说哪个好 那个不好!举个例子:我们厂有台设备用AB的40变频器经常损坏!换用西门子的420就好了!我们分析认为是西门子变频器的结构适应我厂的环境 他的散热比AB的40系列要好的多!同样是西门子的420变频器在我们这的一个钢铁厂 就比较爱坏!因为钢铁厂环境 导电粉尘较多 这个散热好的结构就起反作用了!

网友B:
哈哈,一个旧帖,再次浏览暗自发笑。不错的回顾。

是的,一个品牌有一个品牌的特点和技术路线与技术风格。这就需要我们不是去熟悉各个品牌,而是调研掌握现场环境,用自己最熟悉的一个产品去“定制”这个环境下可靠工作。

作为应用工程师,不可能了解各个品牌的特性,一般都是对某几个品牌的产品熟悉。甚至仅对某个产品熟悉。这个不影响各种环境下的应用。因为变频器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仅仅是使用条件不同,只要我们充分的理解专业应用的原理,去处理各种应用环境,使其可靠工作。这个才是应用工程师的能力呀。

这个牌子的变频器别人用了不可靠,你用没事。那不就帅呆了嘛?!

网友I:
有问题时,要结合现场分析原因,有时候不一定是变频器的问题,了解现场决定用什么牌子变频器或专用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