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2):
附件里面是我的电路图.
其中发热管用久了会坏掉,但很不正常的是发热管坏相应的SSR也会坏,而且连带温控器也会坏,这样成本就比较高了.我不知道该怎样修改电路来保护仪表,想加保险丝,但几个电工都说没有用(我不是电工).
温控仪每次坏的报警提示是FFF闪烁,说明书里说这样是因为温度感应器短路了,但检查了是正常的,更换新的温控仪就可以正常工作了.这样是不是说明温控仪坏了呢?能不能维修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好好查问题所在
FFF闪不是传感器短路!是信号超范围,如果短路应该显示室温(检测温控器好坏方法之一)
SSR跟着坏,加保险。
估计温控器没坏

网友B:
你通过SSR隔离了温控表,应该是不会坏的

楼主:
不好意思,是短路,我看的这个说明书里写的''FFF"闪烁只有这个原因,但我们把这个换下来,换上新的温控器就正常工作,其它什么都不动.如果是您说信号超频那我该怎么维修我的温控器呢?
我也要求电工帮我们装上保险丝,但他们说因为这条线温度很高,装上保险丝会被化掉的,是这样的吗?有没有可以耐高温的保险丝呢?

网友A:
温控器
你只换温控器?就好了?
如果是信号短路你只换温控器怎么会好?
温控器需要设置的,见附件
“这条线温度很高,装上保险丝会被化掉的”???天方夜谭
你最好先把出问题的地方整清楚。

楼主:
呵呵,我怎么会连续犯错,是"断路".
但检查后并没有断路,温控器当然是已经设置过了,正因为换上一个设置好了的温控器后可以了所以才怀疑是温控器坏了,但有SSR,又不应该这样啊,是吧?所以坏一个发热管的代价太大了.
这话是我们公司的电工组组长说的,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因为不想做这份工作才这样说的呢!
谢谢,那我就自己来装上保险丝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