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2):
请教三菱plc中高速计数器 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的?

网友A:
在需要高速计数的时候使用~~比如:编码器的反馈脉冲。

网友B:
当输入信号相对较快,普通计数器无法响应的时候,就要用高速计数器了

我认为一般 1秒钟有3次输入信号的时候 就要用高速计数器了

网友C:
一般用于频率较高的脉冲信号,比如和编码器连接

网友D:
如控制步进电机之类的,高速计数,和编码器的连接,需要高速计数。

网友E:
PLC中的计数器为软件计数器,而高速计数器你可以理解为硬件计数器,软件计数器受PLC扫描周期的限制,对于脉冲频率较高的计数信号就不能准确计数。高速计数器也受频率限制,但它比其它的软计数器能接受的频率高得多,具体的看下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