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控制

楼主(2009-04-12):
在带钢卷取控制中,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使用T400工艺板配合调速装置然后实现张力控制,如果我现在不用T400板,如何运用6SE70装置来实现张力控制!谢谢!!!QQ448589531

网友A:
T400采用的是什么工艺?是转矩闭环吗?你可以看看交流6SE70(或者是直流6RA70)的工艺调节器(自由功能块中的),能够有类似的功能。另外,自由功能块里(不论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装置)都有相关卷绕的功能块,比如卷径计算。

楼主:
谢谢!希望能与你交个朋友!QQ448589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