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2):
每秒10次以下的脉冲 ,能用一般的计数器不

网友A:
不知道你用什么型号的PLC?查硬件手册或用户手册,看下扫描频率以及普通计数器的工作频率.一般PLC的输入都可以对每秒10次以下的脉冲正确捕捉(有些PLC需要对输入点设置较短的防抖延时)所以用一般的计数器也就没大问题啦.

网友B:
要看你的程序的扫描周期是多少,如果在几ms,就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C:
用三菱的FX1N/FX2N的程序小的话一般是可以的;

楼主:
我们用那个计数 检测打滑的  程序大概350步吧  ,一秒的脉冲数10以下 ,能行不?

楼主:
没有跳转 循环 中断指令的  就是简单的指令

网友D:
理论上算的是一个方式
如果你有实际的东西,还不如直接试下,普通不行改成高速计数也很方便的

网友E:
应该可以的,如是1秒十次,也就是一次的时间为100毫秒,只要是程序不是很长的话,扫描周期不超过100毫秒,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F:
应该没有问题,我那次用的是一分钟200个脉冲都可以检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