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2):
变压器轻瓦斯告警影响变压器正常运行吗?
轻瓦斯告警束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请各位师傅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漏了,赶紧检查,时间长了出大事

网友B:
轻瓦斯不会跳闸,你检查一下变压器是不是缺油了,或者是不是里面有汽了,你打开上面的那个放气孔放放气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轻瓦斯不会跳闸,你检查一下变压器是不是缺油了,或者是不是里面有汽了,你打开上面的那个放气孔放放气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反复放气一般是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D:
放气,闻气味,看颜色,点火试气体能否着火,无色无味又不着火,放心使用,否则,小心了。

网友E:
同意三楼和五楼说法,最好是化验一下变压器油,看是空气造成的,还是油变质了;根据结果处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交流!

网友F:
遇到这样的情况 ,要立即停止运行,先检查继电器及储油柜油面是否正常,假如油面低落 ,查看周围有没有渗漏现象,以便及时赌赛。但如油面正常 而继电器内油面低落,那就要收集继电器泻出的气体《利用继电器上阀门用集气管倒置收集》按气体色泽可以分析推算故障原因
1  气体无色无味,变压器尚属正常
2  黄色,变压器内部木质燃烧
3  白色有气味,变压器内部纸质燃烧
4   黑色或深灰色,变压器油燃烧
但有时报警 不一定能找出原因这是因为气体继电器有时可能存在以下几种原因误动作
1  要是刚大修不久,加油或虑油过程中对上下浮子有冲击作用
2浮筒位置不正,气体穿越而过灵敏保护
3  运输或 检修后箱内气体未经排除 运行受热后气体膨胀的原因
总之要进行试验后确定没问题后再投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