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2):
在INV输出端子上接一只 电压380V的灯泡,

再用一个电位器把频率调到很小,10HZ  5HZ 3HZ 1HZ

主要是想看看灯怎么工作的?据说有人试过 3HZ的时候灯明显一闪一闪的

就是不知道  一般INV输出的电压是不是380V?  会不会有大的波动?

网友A:
看你怎么接了,你所说的INV是什么意思啊!应该是OUTV吧!
你需要接二相才行!

网友B:
楼主你试过没有呀?如有哪位大哥试过能否把情况说一下呢?我在强烈期待中!

楼主:
有没人这么试过?

网友C:
应该不行吧,可能会烧坏内部的继电器

楼主:
今天看了下一台66.7HZ运行的变频器输出电压是384V,另一台55.6HZ运行的变频器输出电压是384V.这是不是能说明频率变化不会影响到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网友D:
如果是三相都串接同样大小的2个灯泡(电压等级要超过380V),没问题的,我曾试过。

网友E:
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F:
可以我用三个灯,星形接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看了下一台66.7HZ运行的变频器输出电压是384V,另一台55.6HZ运行的变频器输出电压是384V.这是不是能说明频率变化不会影响到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根据变频器最高电压与最高频率和中间和频率这三个参数的设置有关,这三个参数就是设置F/V,也就是输出频率跟输出电压的比率.
你说的输出一样的电压,估计两只变频器的以上四个参数设置不同造成的,或者比如:最高频率设为50HZ,而上限频率设为70HZ,那么在50HZ~70HZ之间运行时,输出的电压都是最高电压了,而最高电压取决于你的变频器所在的电源的电压的高低.

网友H(2009-05-25):
变频器的上限频率都有一个对应的电压值,在参数中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