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4-12):
请问
A M19.0
S M10.0
A 18.0
R M10.0
A M10.0
= Q 30.0

即 当M19.0导通后,M10.0和Q30.0都导通,给人的感觉M10.01和Q30.0两者没什么区别啊,有的话是什么呢

网友A:
没有区别吧。。。。,有什么不妥么?

网友B:
这个应该是防止双线圈输出的,如果还有别处要控制Q0.0的,就要控制别的M,然后由M控制Q0.0

网友C:
是没有什么区别,也许是人家的习惯用个中间变量呢
另外可能是从上位来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