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2):
我想用两个温控仪两个交流接触器两个选择开关控制两组电热管当通电之后合上两个开关其中一个交流接触器吸合当温度到设定度数温控仪红灯亮电热管一组停止加热另一个温控仪情况与此相同;有哪位师傅知道控制线路图,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很好接的。呵呵很简单的。你把温控仪上的常闭触点串在接触器的线包上就可以了。第二个和这个是一样的。并接在上面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接线不是很难啊,温控仪的原理接线图上就都有了!
要看好温控仪的输出接点是常闭还是常开

网友C:
仔细看温控仪上的电路图,接到常开点就可以了
然后要在温控仪上设置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