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2):
大家知道10HP电机接线不外就是三角直接启动,或星角启动。
问题之一:电机的六个接线端到底是怎样连接,L1-U1-W2,L2-V1-U2,L3-W1-V2;
还是有其他。
U1-U2,V1-V2,W1-W2首尾(相序)怎样是正确的?
附图都正确。

问题虽简单,望讨论。待后续

网友A:
要星接的话,U2、V2、W2要接到一起的
你的两种接法都是角接的,都正确

网友B:
二楼说得对。一般国产10HP的电机(约7.5KW)用星接的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