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密码设置

楼主(2009-04-13):
各位前辈-我想用PRO-FACE做一个要输入密码的画面将我有些参数保护起来,我不想在程士里写,想问问在PRO-FACE软件里怎么设置,希望大家指点晚生。最好能一步一步的指导,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我想用PRO-FACE做一个要输入密码的画面将我有些参数保护起来,我不想在程士里写,想问问在PRO-FACE软件里怎么设置,希望大家指点晚生。最好能一步一步的指导,谢谢了

如图所示

以上为密码设置。在GP工程管理器界面可以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我想用PRO-FACE做一个要输入密码的画面将我有些参数保护起来,我不想在程士里写,想问问在PRO-FACE软件里怎么设置,希望大家指点晚生。最好能一步一步的指导,谢谢了
以上要打开编辑画面,把相应画面“另存为”的时候,可以设置密码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