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时间

楼主(2009-04-13):
三菱 fx1n和fx2n的  程序大概就350步    扫描程序大概要多少时间呢?

网友A:
你可以通過讀取你PLC的特殊寄存器 D8010來得知當前的掃描值,也可以通過讀取D8011,D8012來得知最小掃描時間和最大掃描時間。

單純的依靠步數來判定周期并不準確,因為除恒定掃描周期外,其余的方式下因為有涉及到通訊時間以及更新IO映像區的關系,因此掃描周期并不固定。

另外,各個指令占用的掃描周期也不盡相同,因此還是以系統的特殊寄存器的值來判定更為準確一些。

网友B:
这个与具体的指令有关;
FX2N的相同程序要比FX1N要快的多;

网友C:
要看你用的指令,如果程序有循环或跳转并且次数很大,20步就可以让PLC运行超时。

网友D:
最慢也就几十毫秒吧,可以在线监视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