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电阻测量

楼主(2009-04-13):
现在工厂好多建筑面积大,地面又是水泥地面,用传统接地摇表测试接地体接地电阻,探针无法打入地下,用钳形接地电阻仪测试,固然是很好的方法,但很多工厂并无钳形接地电阻仪,老板嫌贵一般又不愿意购买,给我们出了难题。我前段时间就遇到这种问题,一设备需单独接地,本人在无赖的情况下,用接灯的办法,对接地电阻进行了测试,方法:用一碘钨灯,1000W,串入接地体,先测量碘钨灯电阻,记录下来,引一220V电源,测量出实际电压,将火线接入碘钨灯,测量碘钨灯两端电压,根据所测数据算出接地电阻。此法有何不足,请各位朋友发表看法。

网友A:
碘钨灯电阻高温和常温下应该不同,差很多,不过也可以用测量电流再算出来。安全吗?用个隔离变压器好点吧。没用过这种方法,原理上看不出问题。

楼主:
楼上说的很好,我已经实际测过碘钨灯冷态和工作状态的电阻,相差很大,最后还是测的电流,不过,还可以用额定功率算出工作情况下的电阻,我比较过了,基本没区别。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但会有一点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