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3):
现在打算用两个增量型的光码盘来分别测双转子电机的内外转子的转速,然后将光码盘输出的数字信号输进变频器,由变频器计算内外转子转速的脉冲个数,算出转速差,然后利用转速差来控制电机的运行。现在的问题是变频器有处理光码盘信息的功能吗?有的话是如何利用的的?还是要利用单片机来处理,然后把转速差信号再输到变频器来控制电机的?恳请论坛各位大侠帮小弟一个忙,不然小弟就毕不业了。

网友A:
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有的变频器是可以扩展接口,接高速编码器信号的

网友B:
比如西门子MM440 可以再买个编码器模板 装上后 再设定几个参数 就可以实现速度闭环控制 至于实现相应个功能 参考说明书的功能图 可以实现上述功能

楼主:
谢谢前面两位朋友的回答,我用的变频器是富士的。

网友C:
一般的变频器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可能要用上PLC了

网友D:
变频器加上PLC是挺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