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FX2N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9-04-13):
pc与plc连接时显示:
无法与PLC通信,可能有以下原因.
通信超时(连线断开,不支持指定的波特率)该工程与链接的PLC类型不同.
PLC被复位了,请关闭窗口再执行.
监视条件机能出错.(执行了运行中的其他机能,使用了不支持的通信路径)
<ES:0180840B>
我用的是com3,波特率是9600

网友A:
USB转换的?这个要正确装驱动的

楼主:
驱动已经装了

网友B:
USB转换的工具不是太好处,驱动装好后,还好看COM口和软件上的COM口是不是一置。软件是可以改COM口的。以上都搞好了,还是连不上那就要重启电脑了,重启以后还不行这个工具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A:
是USB转232的,还是直接的USB-SC-09,
USB-SC-09装驱动还好些,
转232的太多了,质量不一定都是很好的,买这线最好试好后再买

楼主:
是USB转232的试了好多次了,都不行,郁闷死了

楼主:
请问我的波特率设的没有我能提吧

网友A:
波特率没什么问题
如果转换后的是设备管理器中是COM3和你软件中通讯设置是一样的
那多数是转换线的问题了,

网友C:
不是所有的USB转COM口都支持PLC下载的;

楼主:
可以推荐几种USB转串口的电缆线吗?
或者某种品牌。

网友C:
呵呵;这个还是带上电脑及PLC到现场试吧;
同一型号的转换器在不同的电脑上可能也会有区别;

网友A:
拿着你的电脑和PLC,试好了买
如果你用的PLC是好几个厂家的,也可以多试几个

网友D:
你的这种方法我也试过,不行的。

网友E:
应该是要试着买的,不过如果买过的厂家,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F:
USB转RS232在连接F930GOT时,触摸屏上的"数据传送"不可用.

网友E:
可能是COM端口选的不对,要在电脑上的设备管理器中查看一下的

网友C:
先在台式机上试一下,确认不是电缆及软件使用的问题;
就是USB转换器的原因了;